东芝L202机器CPU供电电容问题

楼主(2010-06-24):
我这里有台东芝L202的机器,开始客户拿过来故障是触发后一会就断电,然后又自动触发,于是我怀疑是CPU的电容失容我先用风枪吹了一下,结果一试可以正常开机点亮了。但我觉得这样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于是就把这个电容吹下来了, 只有这一颗大电容,我又在其它的板子上将CPU的十个黑色的钽电容吹下来并联一排接在此大电容的位置,可接好后再开机试,也可以正常触发不会断电,电流在0.4左右就不动了,我量CPU VR电压没有。我想问下是不是还是我改的这些电容的问题还是有其它的问题啊?

网友:
哥们  仔细检查一下  你用的是有极性电容吧  不要接反了啊

网友:
哥们,最好不要代换,上次我有台跟你一样的,我代换一下不开机了,后来搞了半天才搞好,最好换个一样的,要不就给他一边加个220电解电容

网友:
我改的电容极性没有接反啊?可CPU就是没有供电,我把原装的那个大电容拆下来了

网友:
朋友,我发的帖子你回复了,你也遇到过和我一样的问题吗?你把那个NEC的电容换掉了吗?还是在旁边加了一个220的电容啊?都修好了吗?谢谢!加我们方便讨论QQ623985489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我今天接的客户也是这样问题,那位仁兄修好了麻烦指点下

网友:
呵呵,接四个330的电容就可以了,本人手上改好三台了

网友(2010-07-26):
我昨天搞好了一台!!!

网友:
暂时好了。。

网友:
我昨天搞好了一台!!!
引用 网友A:

都说说怎么搞定的?让小弟也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就在原来那个大电容的位置,把铜片刮出来一点,焊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再说明一下,要把那个大电容拆除掉,再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