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8V-E主板 VTT 1.0V 时钟:OV 负位:0V PG: ...
华硕 A8V-E主板 VTT 1.0V 时钟:OV 负位:0V PG:0V CPU哪核:0V

楼主(2010-06-24):
华硕 A8V-E主板 VTT 1.0V 时钟:OV 负位:0V PG:0V CPU哪核:0V 之前是不能通电,短接绿线和黑线就可以通,绿线电压拉低了,后发现声卡芯片和网卡芯片很烫手,后用风枪吹出来了,一插ATX电源就自动开机,但不能跑马,内存假负载,时钟0V 供电2.0V 那里有问题了?
华硕

网友:
打一下PIC插槽A14 和USB口对地值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短接开关脚能不能关机。不能就按不上电修南桥坏的机会大

网友:
不能关机.............

网友:
USB口5V的对地短路了

网友:
但是+ - 数据脚每个有450欧电阻

网友:
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VTT电压偏低
先修一下VTT,正常应该为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