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30 掉电

楼主(2010-06-24):
hp530  才换的主板。使用的掉电。有时几分钟。有时一天也不会掉电。
散热也处理了。怎么处理啊,大家给我点意见

网友:
开机进系统。测下温度。看看正常吗?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不好处理啊

网友:
这种问题,修起来相当麻烦。可以试着给各供电加焊。测一下各bst升压二极管的阻情况。

网友:
注意温度呀,最好把风扇改常转

网友:
主板新换的话就先把外设先去掉试下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啊

网友:
我手上正好有个HP530的机器,时亮时不亮,COMS电池漏夜,南桥挂了,现在还在纠结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