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

楼主(2010-06-24):
拿块板上机一试!一点,什么反应都没有.心想就查一查供电电路吧,竟然在CPU供电的一个MOS击穿了,更换后跑码跑到2625就自己关机了,
电源芯片是HIP6302GB     驱动芯片是ISL6612ACB   击穿管是D436   我代换D3008
请求哪位师傅帮帮忙!
小弟在此谢谢您了!!!
感激不尽~~

网友:
你看看内存供电 还有开机部分

网友:
如果换管后,CPU供电电压输出正常了
就检查一下开机电路吧
开关排针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电感没有电压!!  但是电感是接地的  更换那个MOS管 后  开机那个管发烫

网友:
有什么IC可以代换这个吗?   我怀疑是ISL6612AC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