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0开机掉电

楼主(2010-06-24):
今天来了台dell d400的机器,本来是不开机,换个南桥能开机了,但开机屏亮一会就掉电关机了,我这边还有一台这d400的机器,和这现象一样,也是换南桥能开机,但掉电,现在一共2台d400了,全是开机掉电,请问怎么办啊?
不开机
掉电

网友:
,是显示了掉电的,还是看到背光灯亮了,掉的

网友:
是呀,看一下电流上到多少才掉电的

网友:
掉电是否还能开机 还是必须断电才能开机 前者是缺电压 后者是短路

网友:
缺电压怎么会亮呢

网友:
LZ外接尝试过了没!~

网友:
楼主说清是不是正常能点亮然后掉电,还是没开起来就掉了。。。

网友:
我也有台dell vostro 1000的机器,是一看见logo就立马掉电,一点下手的思路都没有啊,大家给点意见啊

网友:
是亮了后掉电的,

网友:
看是不是做南桥的时候把显示搞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