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小本

楼主(2010-06-24):
刚接神州小本,型号是HEI10,待机正常,开机后,电流由待机升到0.17或0.19再升到0.24.然后再由0.24降到0.17或0.19再降到待机.反复出现上述故障,请高人指点.....

网友:
,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还是那样.

网友:
这是开机掉电吧,打一下每个供电感 上面的值看没有短路地地方,用手摸一下有没发热的地方,测量每个供电点的电压看那个不正常或没出来。

网友:
加焊一下CPU 上网本的CPU易空焊

网友:
谢了,我再试试。

网友:
换内存,再不行就刷BIOS
必好

网友:
这种小本的CPU非常容易虚汗,可以用手压压CPU,看看电流能上去不?

网友:
你所说的现象是有个设备自检不过。大多数是内存不过。

网友:
加焊下北桥看看,应该是北桥空焊了

网友:
内存换过.不行,压cpu也不管用.就差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