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雷击主板网卡为什么会拉低开机PWR电压?

楼主(2010-06-24):
华擎K7VT4A-PRO
测检卡A14待机灯 不亮,不触发,开机PWR电压仅有0.8V,换1117无果,1117电压也不正常,5V转成0.11V

南桥轻微发热,VIAt6103网卡轻微发热

摘掉网卡,一切OK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这可能是网卡雷击后短路了。

网友:
因为开机电路中,开机供电针脚与网卡还有南桥的供电在一条线上,当网卡有问题时会拉低

网友:
谢谢高手了。“开机供电针脚与网卡还有南桥的供电在一条线上”

网友:
5VSB通过117 转换成 3.3v SB  这个3.3VSB通过一个电阻连接 开机排针
所以网卡 短路 3.3V被拉低 开机排针 也被拉低

网友:
今天我一邻居 打雷还上网,网卡被雷劈了  奇迹的是还能开机  就是不能上网....水晶头都黑了。、

网友:
只是拉低电压算不错的了    桥没挂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