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问题

楼主(2010-06-24):
为什么双击小喇叭后,在选项--属性--音量控制里没有麦克选项,而且在语音中麦克选项里音量打不开

网友:
有的是高清的声卡,要麦克风驱动补丁才行的

网友:
是不是 笔记本呀 可能根本就没带麦克

网友:
如果是瑞昱的声卡芯片装个“R ealtek高清晰音频配置”试试

网友:
现在的新电脑很多瑶打完整驱动才可以用麦的

网友:
你要把电脑型号或者声卡型号报一下这样就好解决一些,有一些声卡在喇叭属性里是看不到麦的

网友:
有些主板要原配的驱动光盘来安装才可以的。就像致铭主板。

网友:
  录音机  能录音吗?

网友:
不能录克和设置有关,能录就没事。看不到有关麦克的设置。只要它能录音就可以了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