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H982A液晶显示器电源厚膜是那个型号

楼主(2010-06-24):
一台唯一H982A  19寸显示器,电源板的那个6个脚的IC给烧糊,看不到型号,不知道用那个可以换,有知道说一下

网友:
这样怎么叫人给你提供资料,至少你得说说那个IC各引脚是有什么电子原件啊,外围电路是些什么东东,那样就好找多了嘛

网友:
常用6个脚的有DM0565或者Top246yn

1脚高压2脚地,3脚供电4脚反馈,5脚空,6脚,软启动--------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网友:
对不起,我看错了,是8个脚的IC,1脚经一个9K的电阻接地,2脚到光电,3脚经一个电阻到SIK0765的S极,4脚到光电的另一脚,5经一电阻到SIK0765的G极,6脚经一个二极管和电阻到变压器,7脚空,8脚经一个0欧电阻到高压,这个IC可以用那种型号代用呢

网友:
刚才看错了,那个场管是STK0765

网友:
可能是NCP1200, 1203系, 或LD7575

网友:
我换了LD7575,一加电就爆了,不知道是那个了,用通用的电源板放里面又太大了,放不进去

网友:
有照片吗?上来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