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看看这个板子怎么了

楼主(2010-06-24):
刚开机报no 弄了下U后来报E0 我又弄了下内存 报2b 又弄了弄显卡 后来 检测不到硬盘 放了下电之后 进BISO查看一下 结果死机 哪个高手告诉我一下 这个主板哪坏了?

网友:
还有几次检测卡到52自动重启  这板子咋回事 还有救没?

网友:
你把基本功加强一下,再来问问题吧

网友:
干脆换个 主板

网友:
这种主板应该是单桥的吧 。。。
  就算修好也不会稳定的

网友:
应该先刷个BIOS试试看,再作出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开始修板子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干嘛呢

网友:
这板子就报废吧,要不还得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