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诊断卡灯全亮 显示00

楼主(2010-06-24):
845G的主板。杂牌

上CPU假负载:测得以下数据:时钟:0.26V   核心电压:1.45V  PG:1.43V(有点疑问。我用表毛有时候碰到负载上的PG点的旁边有时候就会自动断电)  参才电压:0.9V   复位:0.33V(这个0.33不知道怎么回事,应该是3.3V才对)

请大家指点一下。哪一些是正常的。接下来要怎么做。

网友:
复位应该是1.0几左右吧,你上U测复位多少?

网友:
我这些数据是在CPU假负载上得到的。如果上U,我要在哪里测试复位的值。请指教

网友:
00一般都是CPU不能初始化的问题,上打阻卡看看吧。。。

网友:
跑00CPU肯定没有电压,你先看看内存和北桥电压有没有有在测CPU电压。

网友:
楼上的朋友,当CPU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全板没有复位的话诊断卡也会跑00的。不一定跑00的CPU肯定没有电压。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南北桥的也一样

网友:
直接跑00  先刷BIOS     重新安装CPU反复几次    看不是CPU座虚焊。

网友:
回复 楼主:
测板上时钟测试点看一下那些时钟不正常  你CPU时钟0.2太低了

网友:
我只知道测试板上的时钟 PCI B16脚。  电压是1.68V

网友:
还有请教一下。板上的哪些位置是测试时钟和复位的。我知道复位的测试是IDE第一脚和A15脚。

网友:
那IDE的第一脚和A15是多少V呀!还有时钟多少我也不知道。

网友:
先看看检修流程

网友:
明显复位不正常

网友:
要多测几个点的电压哦! 电压  始终  复位的顺序来~~~

网友:
你上假负载跑下复位的上拉电阻,然后上U测下复位如果还是0。3几那就不正常了
要1.几才正常

网友:
跑00有时候时钟电路出问题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