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硬盘求救

楼主(2010-06-24):
西数WD400,40G硬盘,无坏道,连绿道都没有,但是装系统后退出系统时蓝屏,请问从哪里入手?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试,确定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如果是的话,把C盘格式化在装,最好能重新分区

网友:
已经确定是硬盘问题,分区、格式化都没有问题,重新分区重装也都试了N遍,不行,换个硬盘就好了,把这个硬盘接到别的机器上,也是蓝屏。一切操作正常,就是退出系统就蓝屏,头都大了。

网友:
软件扫描没有坏道并不能证明硬盘没有电路电路板等故障

网友:
这我也知道,可是使用一切正常啊。就是退出系统时蓝屏,不知道低格能不能搞好,等会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