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6-24):
我用普通的TP402路由加普通腾达16口交换机接入电信4M ADSL宽带组建局域网,经常出现掉线现象,有时候是能上Q不能上网,有时候又正常。现在实际在使用的只有3-6台电脑。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个人认为是路由器信号强度不够。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直接连路由器还会掉不?

网友:
我觉得还应该是你自己没有调试好。

网友:
你先换个路由看看。

网友:
路由问题不大!....你慢慢找找原因吧!
一..多PING路由..
二.下载防火墙.看看是不是ARP攻击
三.注意网内人员少上"电影"网站...有一些网站可以让你出现你描述的问题的.
四.还有问题.把路由还原成出厂设置...重新设置一下有可能变好的额

网友:
看看你的DNS有没有设置固定的,没设固定的DNS会引起这些问题的

网友:
能上Q不能上网,有可以是网关问题,
把每台机子安上ARP防火墙,PING内网,,

网友:
电信封路由的呀,有时候打开网页会有个电信的提示出来你就不能打开网页了,得把路由重启下才能开网页。我们这里只要一个路由连接的机器超过三台就会出现这种现象,烦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