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改装 白屏 求助!!!!!!!!

楼主(2010-06-24):
TX31D33VC1CAD型号的笔记本屏幕,12.1寸的,在网上买了个套件,厂商说测试好了,可我回来接起来,就白屏,led灯是亮了,可是不显示啊!和厂商联系,他说他们测试好给我的,然后又叫我吧板子中间的那两个跳帽拔掉看看,可是结果一样!怎么办啊,我怀疑是他们显示排线在主板上接错了,可问 他们他们说对的,谁可以帮我解决啊!等待中………………

网友:
板子是  鼎科 gm2621 新款

网友:
led灯的亮与灭可以由电脑控制!

网友:
屏没供电或没信号都会引起白屏,你测一下屏上面供电有没。有两个可能一是程序没选对,二屏线不对。

网友:
我联系厂家他也说这板子不要程序万能的,但他为了保险也给我写了程序!双保险!郁闷啊!可我为什么还是没有用呢!请问楼上的大侠,那东西电压在哪测啊??

网友:
屏电压不对,或者屏线没有用正确导致的吧。

网友:
对不起,密码:WWW.SY112.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