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板上固定元器件边上白色的固体是什么胶

楼主(2010-06-24):
请问电源板上固定元器件边上白色的固体是什么胶

网友:
热熔胶 加热就融化

网友:
不可能是热熔胶,这个一加热就熔了,,而楼主说的是那种加热不熔的那种,这个应当是一种硅橡胶

网友:
高压硅胶,刚买两支
问修家电的都知道。电视机屏高压部分经常用

网友:
支持楼上观点;我也认为是高压硅胶,在显示器高压帽处常用

网友:
我也认为是704之类的硅胶,硬化后加热难熔化.

网友:
不用管他原来是什么胶,一班都是用704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