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刚刚打过雷,为什么雷击过的主板那么难修!!

楼主(2010-06-24):
前天晚上刚刚打过雷,这两天收到不少雷击的主板,可是没修好几块!!为什么雷击过的主板那么难修!!  请有经验的说说雷击主板的维修过程!!

网友:
一般是网卡-IO-南桥

网友:
IO  我还真没往IO上怀疑呢!!

网友:
雷电的电压好高电流也好大烧的东西也多,故障位置难确定。

网友:
雷击的板子 80%  就要报废了

网友:
还要看IO的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什么型号的IO 容易被雷击!!  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