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0c 和 8100CL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0-06-24):
8100c 和 8100CL可以互换吗?手头有个天逸100的机器 网卡及保险被雷坏了
用的是8100CL的网卡 由于找不到痛型号网卡 特问下此问题
问题

网友:
应该可以的,你查下芯片的PDF。看下引脚定义。。呵呵!

网友:
如果芯片封装及引脚定义一样就可以尝试代换,另外别忘了把网卡旁边的八脚BIOS芯片也一起换过来。

网友:
mac ic是和网卡配套的吗 没有试过

网友:
Mac地址芯片是同型号网络控制芯片通用。后面多个L应该是表示更薄的意思,应该能用,没有看图,不敢百分百确定。自己去下个图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你可以在GOOGLE.COM搜索这两个芯片的资料,看一下引脚定位是否完全一样,如果一样就可以更换呀

网友:
用过了一样就是薄和厚的关系能安装下就可以

网友:
可以的,两个引脚定义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