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承运 F555T 求助

楼主(2010-06-24):
我最近修台承运 F555T的本子 修好后 系统坏了 但怎么都装不上系统 装系统是死机或蓝屏 求大家给建议
求助

网友:
很可能是硬件问题 局部坏掉

网友A:
进BIOS里按硬盘的模式改为兼容模式,然后格式化硬盘,最好是重新分区,可以用DM操作,那个比较彻底。然后安装XP,在XP安装第一次重启的时候进BIOS,把硬盘再改回高速模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