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问题

楼主(2010-06-24):
前几天打雷把可能电脑的网卡击坏了,但是换了一块新的网卡后,有两个pci槽插上后有本地连接,第一次开机可以上网,重启以后就上不了了,显示没有连接,第三个pci槽插上后没有本地连接 但是第一次也可以上网,希望高手给予帮助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坏的网卡会影响到PCI总线的  把烧的的网卡拆下来  应该就可以了  如果还不行的话那么一般都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新的网卡?再换个网卡试下! 我以前遇到 重启 不能保存网卡驱动的问题,发现是PCI网卡有问题,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
用USB网卡试下

网友:
第一次开过机 。证明PCI总线应该没问题
压下南桥 或者加焊下。

网友:
是不是插网卡槽的PCI线路上有什么元件损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