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410掉电维修

楼主(2010-06-24):
机器:DELL-D410。
故障:待机电流为0.02。电流上到0.36就掉电,掉电后可以在触发,触发到0.36又掉电。

测试主板各大电感都正常输出,测试主板的时钟芯片,时钟芯片的晶振一端为1.35V,另一端为3.56V。我觉得不正常,继续测试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

发现54。55脚PCI-STOP。CPU-STOP输出正常,52脚REF也有3。3V,第10脚VTT_PWRGD*_PD。这个信号电压没过来。一开始没多想顺着电路查过去,
换了Q17不行,加焊CPU供电芯片也不行,后面测试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是好的。怀疑是板载CPU出问题,取下重新植球装上一样,最后反过来一想,如果时钟芯片短路也可能把这个PW信号拉低,换掉CY29441后不掉电,OK。

网友:
学习了.这板子常见是6227那块问题 ,有遇到过二台这机器,都是6227处电压不正常换南桥好的,修得不是很精彩所以没有发贴了.

网友:
VTT_PWRGD*_PD时钟开启信号应该是低电平开启的吧。楼主的问题应该是时钟无输出

网友:
我想应该是的,但是我一开始我看哪个信号是输入,所以我没想到是时钟芯片的问题

网友:
“54。55脚PCI-STOP。CPU-STOP输出正常”这个应该是南桥发过来的输入引脚,用来停止PCI和CPU时钟输出的
时钟不出,不应该重做CPU,依后面来看是时钟合成器的开启信号被拉低,这种可以打阻值或用示波器抓取看看是没送出来还是被拉低了。。

网友:
还是可以把脚翘起来判断一下的,就不用就搞BGA了

网友:
现在时钟芯片也坏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