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 450 进水

楼主(2010-06-24):
大家好 我今天修的一台Y450的本子 主板屏线接口哪里进水了 现在接口没有主供电 不知道哪位大侠修过 麻烦给点指示 谢谢
主板
联想
进水

网友:
待机多少啊?没供电肯定是板子隔离保护了啊

网友:
发现的问题最好是先解决了 再说电流是多少,因为目前已知的故障要先排出

网友:
先处理下本子里的腐蚀之后再去查供电

网友:
外接能亮吗?找张图纸看看,应该好处理

网友:
修不过G450 进水。好象断线。无待机。

网友:
先插插供电哪里来的 然后往下修

网友:
先将进水处理一下,烘干,然后查,外接看一下

网友:
谢谢 楼主 现在电源都修好了 一开机电流就跑到1.6A不动了 主板好像没有工作 北桥和显卡 CPU都很热 不知道下步怎么查

网友A:
这个是好简单的,看保护隔离的公共点对地阻值是多少,首先一点点的检察短路的地方,电容和保险是检察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