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F4500大短路,电流5A

楼主(2010-06-24):
手里有一个清华同方的笔记本,起先是拿来能进系统都正常,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开机还是正常,就是国际颜色有点发红,关机再开机故障一样,关机再开机电流跑到1.78的时候一下子大短路了。电流直接5A,真不明白了。那里出了问题了。。
测量了下在F1保险那里确定为后级短路啊。可是这个问题就是莫名其妙了啊

网友:
  就是这样 你修机修着修着 就出来其他问题 晕死 短路了先排除短路吧

网友:
大短   可能是电容

网友:
我开始也怀疑电容来着。不过量来量去的也没有发现不一样的啊,3.3和5V对地阻止也有200左右呢,就是1.8V电感和CPU供电电感阻值只有0.50左右,貌似不太对啊。。。

网友:
加电烧一下,电压别太高

网友:
有没有做过显卡。估计是显卡加热一下显卡估计就好了。

网友:
没啥好办法  烧吧

网友:
显卡??这个是意外了。

网友:
是的烧板牙,哪是好办法呀。可能是电容被击穿了

网友:
大短路是最好修了,把稳压电源电流控制在1-2A,然后插上电源烧,摸主板哪个地方发烫,就是那附近的元件短路了,运气好的话可以直接摸到短路的元件发烫。

网友:
烧了到CPU供电那部门管子很烫手,更换了管子了还是一样,芯片换了还是一样。周遍电容都换过了,

网友:
短路总比不跑好修,
接上可调电源,先用3V接公共点,最小电流,慢慢烧,然后摸小电容,摸不出,继续加电压烧

网友:
你这问题不是不是芯片问题造成的啊

网友:
修短路最主要的还是要先确定哪个电压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