闷。去保护问题。

楼主(2010-06-24):
请问 TL4941 怎么去保护?
问题

网友:
急啊。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换高压就好了~去保护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把1脚 和16脚接地

网友:
应该是TL4941 G4,他这个液晶是22的,一般的一体版都带不起来。我看了 一角和16脚连着好多件的。接地不会烧吧。

网友:
当时可能不会烧。不过不会过多长时间一定会烧的。再烧想修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