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WAY 主板桥空焊不开机,加焊后可开机,但BIOS总是丢失

楼主(2010-06-24):
BIOS刷上后,上机正常,但只要一关机,在开机就00了。在刷写上机又正常了,BIOS块也换过不行,有没有那位见过这个故障。、
型号为:K9N6P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BIOS数据线的值看一下  估计桥还有空焊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BIOS  带座子呢??

网友:
同意楼上同意楼上

网友:
谢谢回复,现在把BIOS底座去了,BIOS换成不是原装那个,正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