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超温断电,有没有办法?

楼主(2010-06-24):
AM2 的 速龙3000,使用一段时间后自动断电,用测试软件监控是CPU超温断电,但手摸CPU不热,其他硬件已换过,确定是CPU问题!大家有没有碰到过?怎样解决?

网友:
处理CPU散热器及风扇呀,,

网友:
换风扇试试

网友:
是温控电路错误保护了吧

网友:
这有可能是CPU温度传感器坏掉了,更换一下试一下就知道了,要不在BIOS把温度保护给调高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CPU温度不高  出现报错那么就是误报  BIOS出错 会引起误报  IO坏也会引起误报  还有就是CPU温度检测信号脚断线也会

网友:
确定是CPU本身的问题,已经换过几块主板试了!就是不知道CPU温度检测脚是哪个,哪位大哥有资料?

网友:
我遇到过一块是CPU座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