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772EF悲剧,不通电。

楼主(2010-06-24):
此机未拆前开机正常,但压右边上方位置会黑屏或半屏或者有干扰。
拆开补焊后,彻底不能通电。偶然仅有两次用力插上电源线,CRT通电,指示灯不亮,但提示检测不到有VGA信号(有接PC)。

断电检查尾板没有发现问题,试了两次还是检不到信号,不小心忘记插上连尾板的VGA信号端。一插上电源线,有金属片的信号线掉下来经过电路板底,漏电开关即时跳闸。接回尾板信号线,这次怎么插电源线也不会有偶尔通电了。

最后测有电压 80V,5V。15V和6.3V分别经过三极管Q952和Q942的E极,C极连去尾板都没有15V和6.3电压,但在Q952.Q942的E极分别有15V和6.3V.。B极分别再接三极管Q951,Q941的C极,Q951和Q941的B极分别接CPU的DPMS和DPMF,DPMS和DPMF只有低电位,都是0.1V。

DPMS和DPMF的电压是那里控制的?
是否CPU坏了?

网友:
DPMS和DPMF从CPU出来的呀,CPU有可能挂了。有可能是VGA信号端忘了插时,掉下不与220V的交流相碰了,短路---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