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d信号时怎么产生的啊?

楼主(2010-06-24):
vid信号时怎么产生的啊? 新手 vid的产生是不是cpu供电芯片发出的啊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VID信号是由CPU发出的,发给CPU供电芯片告诉它自己需要多少伏的电压,是由CPU生产厂商自己设置好的规范。

网友:
用假负载怎么也会产生VID的电压啊?CPU无核心电压查VID是什么意思啊?谢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VID信号是由CPU发给电源管理芯片的,电源管理芯片得到这个信号之后才知道CPU需要多少V的供电,CPU发出VID信号的前提是CPU内部的VID模块要得到一个开启的工作电压。
478 一般是由3.3V经过一个场管降压得来的,给CPU VCCVID供电
775的一般是通过北桥与CPU座中间的那个总线供电场管VTTFSB 转换得来给CPU VCCVID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我用假负载也是可以测到电源管理芯片的VID信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只要你装上假负载开机主板通电后  你就可以在电源管理芯片上面的VID脚上测到电压 VID脚一般有5-6只  只要上面有高低电平的组合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假负载是人为强制拉低某几个VID信号,以使电压管理芯片输出特定VCORE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那VID高低电平没讲究吗?只要有高低电平就可以吗?哪怕就一个高低电平。 如果有的话是不是代表电源管芯片是好的吗?

网友:
有讲究
不同的高低电平组合,可以决定CPU供电芯片输出不同的VCORE,具体可见各芯片的PDF
即使VID正常,也不见电压芯片就是好的

网友:
可以下载VRM手册看嘛。VID一般有五至6位。任一位变代都可以代表一个电压。

网友:
即使VID正常,也不见电源管理芯片就是好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