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HD772显示器 郁闷

楼主(2010-06-24):
接到一台清华同方 HD772显示器 屏上出现不规则的亮度和暗度,代换高压条现象一样,带换灯管现象一样,屏线正常,估计是屏坏了,但没这种屏,有人修到过吗?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故障,外接就是好的,就是屏的问题,你那个屏如果接口不好找可以找一个通用的改一下接口定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