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超锐K431散热问题

楼主(2010-06-24):
清华同超锐K431,来时开机不亮,电流跑到0.95A不动了,想想还是北桥6100通病,
于是热风枪烘主板,预热北桥,果然开机能进系统一切正常。
修过的同行都知道,即使加焊了北桥也不好使,会返修。本人以前也修过这机器,加焊后三番五次的返修,真是头大。说到底还是散热不好,即便重植,加铜片改长转也不行,论坛上传说淘宝有这机器改良的散热管,如图:

可是去搜淘宝找不到这玩意卖了,还有一种解决方法就是换09版6100,
但是要两百大洋,太贵了客户不修,若没好的措施我真不敢修这机器了
所以请问同行们除了换北桥还有啥法子阻止这机器返修?

网友:
除了换还是换 厂家设计缺陷 你有什么部分 除非用水冷了

网友:
哈哈,我有改这个机器的密方就是在CPU与北桥之间加一个一体的铜,这样只要北桥热了,CPU就会知道加快转速,我修过现在好半年了没有回来过

网友:
这个好像服务站都给加上改良后的散热管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你那个一体铜是咋样的? 可以的话卖个给我?

网友:
最好  拍张照 发 张照  让我们也看 看

网友:
客户嫌贵的话就别修了,你要尊重“上帝”的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用铜改一个就行了,我就是自己改的

网友:
哈哈,我有改这个机器的密方就是在CPU与北桥之间加一个一体的铜,这样只要北桥热了,CPU就会知道加快转速, ...
引用 网友A:

人家都改常转了。都不行
你加个铜片就行了?根本就不行
要么:换09版呀,6100的09
K431纯粹是该仍的机器,全国没人愿意招惹这机器。加焊不行,换主板也不行,听大家说换09版的芯片才是王道

顾客要么坏了,不修了,或者去别人家了。或者就没开机吧

结论,厂家设计失误。以CPU的温度,启动风扇。风扇还没启动,桥已经70度了

武汉天涯浪子 :换09版的芯片可以解决返修问题这个机器我不得不说一下,设计稀烂,北桥的散热片没有连到CPU散热片,降温系统以CPU温度为准,系统闲置的时候CPU风扇根本就不工作,显卡温度会一直上升,而用电脑的时候风扇工作了,空气循环起来显卡的问题就下去了,怎么解决?总不能叫客户在机器闲置的时候让机器自己放电影吧?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2606

结论:200元修这样的机器,要么换09桥赔本,要么就是天天返修吵架,最后退钱。200块钱,谁修谁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