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713A芯片的要工作的条件?

楼主(2010-06-24):
15脚12.11v 17脚:1.27v  45到39脚各位 45:1.03v   44:0.17v   43:0.17v    42:1.10v
41:0.99v 40:0.18v 39:0.99v 啊 帮帮忙看看你啊 还有那不对啊  17脚电压多少正常啊?   ss脚0.40v  核心供电0.33v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查的是15脚  VCC  还有就是所有的VCCDR脚电压  BOOT脚电压
32脚SS电压应该在1.2V左右 你那个电压太低了

网友:
先换掉SS脚的接地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