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板子不跑内存,跑C1,为什么多块板导致这个故障都是烧断那条3.3伏的线?

楼主(2010-06-24):
各位高手好,本人最近维修多台V星的板子,好几块都是跑C1,不过内存,且蜂鸣器会发出报警声,经过我发仔细检查,发现竟然有三块MSI的不过内存的故障,都是烧断了那条3.3伏的线,我的是2代内存,我奇怪的是这条3.3伏的线它供向哪的?起什么作用?难道烧这条线也是MSI板子的通病吗?我跑了这条线的线路,它好象是通向内存糟里面去了,虽然它烧断了,但是内存糟上的119和120两条总线仍然有3.3伏电压,我想这条线应该不是通向119和120这两个内存槽上的,那它是通向哪呢?起什么作用?虽然板已修好,仍然疑点重重,期待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给内存提供SPD供电

网友:
DDR1的是通向 184 DDRII 通238脚 为SPD供电 。。为内存条上那个八角IC供电

网友:
先查供电的场管。

网友:
为内存条上那8脚IC供电?这个IC的供电是这条线供去的吗?那内存供电IC供电只有3.3伏供电吗?应该不止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看是什么板 再就是8脚芯片是什么芯片  查一下芯片PDF看一下供电是多少  3.3V一般是给内存SPD供电的

网友:
上个假负载,你就知道,假负载上的3.3v就是这根线,直接从电源插口飞过一根3。3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