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主板插独立显卡不显的问题

楼主(2010-06-24):
手上有块映泰P4TGV-R 主板 原先用的是集成显卡 最近搞了块NVIDIA 128M的显卡 插到主板上后 显示器接独立显卡可以显示 但显示到滚动条以后就黑屏了 这时把显示器接集成显卡上 就是进桌面的画面了 然后我换了一张M440的显卡 也是这个现象的    然后我试试把独立显卡装上 然后重装系统  这样显示也正常了 因为我装的是GHOST的系统 系统装好后驱动都给我安装好了 我用驱动精灵更新了一下 显卡驱动 重起后就又不行了    各位朋友 请给我些指点 谢谢了!

网友:
刚网上找到的 此款主板的说明书
     xgp插槽为一特别设计,只支持兼容的agp vga卡.

    添加agp vga卡安装系统时,请确信在安装板载vga驱程前安装了所加的agp vga卡驱程.如果已安装好,系统将自动作为首要图形适配器设置板载vga.

    为解决板载vga驱动器不能完全移动,请依据以下步骤进行:

    1.系统操作关闭使用板载vga,重启pc,系统将作为图形适配器自动设置agp vga卡.

    2.重装操作系统确保agp vga卡功能可用.

好象这块板有点特殊啊

网友:
就是BIOS设置问题或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