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列--用风枪解决主板桥虚焊——申请转正

楼主(2010-06-24):
现在的主板桥虚焊的情况越来越多了 ,有些小一点的维修店铺没有BGA返修台 只有风枪,  那么桥虚焊了怎么办呢? 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个好方法,我店铺用风枪给桥加焊已经有4年时间了,经历了最初的失败,现在的成功率也只有百分之八十, 首先我们把主板桥的旁边清洁一番最好不要有杂质。然后把桥所在的位置悬空,从四周注入松香水直到桥里面松香水饱满为止,我们用风枪在主板的底部就是桥的底部位置用风枪调节到450度加热,加热时要注意加热均匀,就是用手握住风枪在桥的底部做画圆的运动,加热至1~2钟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桥里面的松香水慢慢的蒸发到轻度的冒烟状态,这个时候一般锡就融了,然后我们就用镊子在桥的正中间轻微的往下压(切记不要用力过大不然桥就塌了)或者用镊子在桥的边缘四周用镊子轻微的推动(风险小,但是重功率低)我们会明显的看到桥轻微的动了一下,动了下就马上把风枪关了等至冷却在通电开机。。。。凭我的经验一般被吹过桥的主板可以保持最少一个月以上不会出同样的问题,个别主板除外!!!!!!!这是我自己摸索的经验   信不信有你们

申请为正式会员。。。。谢谢

网友(点评):
无铅加热,难度很大。。 450度? 你用什么风枪? 另外,你这个方法成功,别人不一定能够OK。无代表性,无有推广的意义。

网友:
谢谢了,想转正还是要一步一步的来,我的会员也是一天登一次,坚持半个月就转正了,

网友:
哦...偶也想转正

网友:
一天登陆一次有用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帖子能不能转正 我不敢说

对于你们申请转正的会员 ,把 帖子  配上实际炒作的图片
有图有内容,基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 内容好像在那个培训教程里看过!

网友:
450度??!!!我绝对是做不到的。。。。。你离芯片是不是10CM以上啊!那还不如温度像BGA升温一样自己手动来做3个温差。

网友:
正式会员这么好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