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光驱进系统不认

楼主(2010-06-24):
好象都没有什么光驱的维修帖子 真是的不值得一修还是需要较高的维修技术呢
我手上有两个光驱 一个CD的 一个DVD的 开机自检都可以检测的到 但是进系统了就认不出来
我是喜欢琢磨的人 任何坏的东西都想自己搞搞看   今天到论坛发贴求技术知道  懂的朋友给个思路

网友:
跳线挑好没?

网友:
开机能检测出来,是从BOIS里看的吗?机器能进WIN系统吗?从硬件管理进去看。

网友:
开机自检能检测到 系统不认 那应该是你系统问题 。。可能你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的ide通道检测关闭了提高了开机速度

网友:
跳线没问题 上面三位朋友说的这些方面  我都已经考虑进去了 还是不行的

网友:
系统重新装装看看

网友:
应该是没分配盘符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IDE信道关了
或者你的盘符不够

网友:
没指定盘符?或者光驱就是坏的,换进PE下看看能不能认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