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06-24):
我最近在研究
笔记本
有一点一直搞不懂 请指教指教
笔记本换屏 用型号不一样的屏代替 是不是要刷显卡程序啊
液晶显示器换通用驱动板都要刷程序 我觉得笔记本显卡集成了驱动板功能 那么用代替屏是不是也要像驱动板一样刷程序啊
笔记本

网友:
不用刷程序的!

网友:
不用,只要排线改好就可以

网友:
DELL的有些屏需要刷

网友:
笔记本 换屏是要刷屏上的芯片还是显卡

网友:
不用刷的 只是有些需要换解码芯片 比如 DELL 联想的一些要把原来屏上的解码芯片换在另一个机器上面。换的时候一注意大小 二注意多少插的。不同插的要通过转接卡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
换芯片容易 可那样屏就不保了 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哦,DELL,这么牛的呀,也要刷。学习中

网友:
一般屏都有自己的标识地址,本身的一些参数,比如牌子,产地,显示上限。有些机要指定读屏上的EEPROM信息显卡才会有显示数据送出。也可以将原屏上的EEPROM移到新屏上试试。

网友:
我的1280*800的屏想换成1920*1200分辨率的屏,不知行不行,IBM T6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