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份联想昭阳E41G图纸

楼主(2010-06-24):
RT  机器问题是不开机,3M 5M组织正常,电压正常。没有明显短路。测到开关按键时候电压17.6V有点不正常 手头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就想请教下各位师傅,本人还是学徒,没有思路,麻烦各位说下思路呗。小弟在这里谢过了。    板号:LA-3591P

网友:
哥啊,别让我这帖子沉了啊,问题还没解决呢,这样会打击到我的

网友:
。。。

联想E41G K43 K41A LA-3591P IGT10 IGT11 dsn_0306.pdf

网友:
  开关处有18v左右的情况也有 的 现在不开机 3 5v都有 你也查开关到ec的物理联通是否正常 32pin on off ec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 ec就可能发出一个信号到南桥 这个信号由于厂家不同名称不同 仁宝的这个应该是PBTN_OUT# 你看拉低32pin的时候 20pinPBTN_OUT#是否有跳变 南桥收到这个信号之后 s3 s4是否能拉高。。。不一而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我这有份可以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