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61屏闪?

楼主(2010-06-24):
一台ibmx61来时加电无显,后跟换南桥,亮了。但是现在屏一直闪。已经换过上半部分。外接也闪!

网友:
你把那个无限接收器那好好处理一下 。。可能是两天线之间短路 我遇到过

网友:
也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修好了没呢! 有结果的话,分享下谢谢了

网友:
显卡供电的问题吧,用示波器看一下是不是供电不稳定

网友:
外接也闪,不一定是显卡供电的问题,其他电路有些供电出了问题也会闪。

网友:
查一下南桥发出的-UWB_DISABLE信号经过一下IC是供显示电压的

网友:
可能是显卡有问题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换时钟IC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