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CPU没有电压

楼主(2010-06-24):
HP520 开机跑到0。3就不跑了,CPU没有供电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问大家要怎么查

网友:
这机子上次拿过来只要是CPU电压上来了,就可以正常用,现在又出现这问题,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应该就行了,印象中好像是ADP3207吧

网友:
HP510 一样的吧

网友:
查CPU电压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首先检查CPU供电高低管的高管看是不是有保护隔离过来的电压,然后,测量一下CPU供电电感是否对地短路,如果都正常了,就查CPU供电芯片,看供电,控制是否正常,CPU的供电是在南北桥供电正常后才会产生的,如果芯片组供电不正常,CPU供电也不会产生的

网友:
南北桥旁边的电容都有电压,因有电压了吧

网友:
电源蕊片是MAX8770

网友:
查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了以后有没有输出,再查查附件元器件有没有损坏什么的。

网友:
此机器问题多多,极不稳定,没把握你就别玩了,否则会后悔的

网友:
你要没把握好是别搞啦,这问题需要查线路,

网友:
搞定了,是MAX8770开关电压没有出来,还有3。3发没有出来

网友: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