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魔幻大变身,奇怪!真奇怪!!!

楼主(2010-06-24):
今天隔壁一家店接了一IBM  T23的本子,客户拿来的时候能开机但进不了系统,

据客户说是在家装了蹭网卡的软件后之后就不能进系统了。

而这家店里的师傅在接到本子后给客户说是系统坏了需重新装系统,客户同意安装说有事要办到下午再过来取本子

下午客户来取本子的时候就吵起来了,说是以前的本子里显示的是200G的硬盘,双核的处理器,512的显卡

可是现在硬盘确变成了6G,处理器也成 了单核的了,说是店里的师傅把本子里的东西全换了,

后来吵的厉害了就报了110!据师傅说他确实就只是装了系统,而本子从一个高配的变成了低配的确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看了这一幕我也感觉到很郁闷!!!这个师傅的为人我是很清楚的,相信他却实很无辜!!!

而顾客看来也是听老实 的一个人,也不会说谎!!!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我也感到很困惑!!!

网友:
怎么联系你啊 ,我qq651082250

网友:
能说下怎么改吗?我自己这样的假本子。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T23  哪来的那么高的配置  肯定是更改属性了

网友:
谁知道怎么改啊,我想帮帮那师傅的忙

网友:
网上很多这样的软件,下载一个就能改呀

网友:
多少年前都有了

网友:
真有意思...

难道你和你隔壁的维修师都是刚刚入行的?

这种本子我见得多了,而且他们的改版系统用的几乎都是同一个版本,
系统属性里显示"英特尔酷睿2双核处理器,512M显卡,160G硬盘".

只是,看多了,现在,顾客拿机子进来,一眼就能看得出,这个本本的大概
配置(做维修的要有这种感觉才行).这样的机子,绝大部分,真实的内存
为128M,CPU则通常小于1G,硬盘小于10G.这样的本,进来要装系统的,
我都懒得装,不是怕装不下,也不是怕解释不清(第一时间和顾客说明),
而是,配置太差了,装个系统+找驱动弄不好得耗去半天时间.不值.

这是初级的.在BIOS设置里就可以看到真实的配置.

再高级的,是刷硬件芯片,主板COMS,硬盘固件,这样,在BIOS
设置里,包括把硬盘取出来外接,你看到的,都仍然是"改版"以后
的配置,这样的本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但仍需提高警惕.

而更"高级"的,是"仿苹果"本本,如果碰到拿这种本本的顾客进店,
请集中注意力去弄清楚下面三点:
1,型号.
2,真实配置.
3,顾客购机的价格.
--------无论是新手还老手,对于这种仿苹果的本本,注意这三点,
在某一天,也许可以让你避免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

网友:
做为维修同行,我建议你:

让隔壁的维修人员和顾客(也许他是真的不知道)来看看这个帖子,
看看各地的专业人士碰到的相同问题.

如果还是谈不拢,也不要紧,做一个客观的检查,也可以证明这个本本
不可能是那种高配置.由机子的外壳,型号(型号标签贴纸可能被覆盖
或者撕掉)可以论证出"显示"的配置与"实际"配置的同一性.

网友:
明显就被改了呀,T23根本就没有那么高的,不过我一用般对不熟悉的机器,一般不用看属性,一般用密令查看本机的配置,就不会显示假的信息了。。。

网友:
系统被改过了,现在这样的机器太 多了,上次我就见了个,把IBM600E 的机器给改成成了T61了,新的本子都很薄,如果太厚的本子,那一定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