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 第一第二脚接地的8脚电源IC吗??

楼主(2010-06-24):
一个9V的电源 IC 爆了!!就看到后面的几个数字 ***01S 第一第二脚是接地的,第8脚接光耦的!!
不知道你们谁有知道这个IC的型号!!
电源

网友:
第一脚,第二脚也有可能是对地短路,并不一定是接的地

网友:
接光耦的三极管端,还是二极管端,二极管端连的是稳压器

网友:
是不是常见的1200P,个人意见

网友:
会不会是TOP222,双列8脚的那一种,在一个监控12伏的电源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