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一下方形焊点和圆形焊点的区别

楼主(2010-06-24):
在主板上,经常看到有方形的焊点和圆形的焊点,二者有什么区别?
另有些焊点是圆环形,是不是焊的时候要注意不能让焊锡和圆环外的地方接触?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为了区分正负极,方形为正极,圆的为负极。一般电解电容你会看见两个焊点不同,但是也有的板子不这么设计。

网友:
如连接显示的图片
http://img.ph.126.net/UhYJtrADLO ...
图中圆形的焊点周围是和蓝色区域分离的,是不是焊的时候一定不能把焊㷎弄到圆的外面去??

网友(2013-05-20):
我咨询下大家,如何手工焊接,主板上这样的规则的方点和圆点的焊点?我看别人有手工搞的很完美的。

网友:
一般焊点处铜箔不是圆形的就是方形的

网友:
应该没什么区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