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法切换老是不好用

楼主(2010-06-24):
我的电脑输入法切换老是不好用请教朋友

网友:
不是硬件问题,是软件问题呀,,重新安装系统吧,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重新装系统  就没事了

网友:
怎么不好用了?不知道怎么切换还是按键不管用?

网友:
按键不管用

网友:
系统                  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