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海尔T628

楼主(2010-06-24):
今天那接了台海尔T628的机子,比较新。电流上到1.4左右就上不去了。换了内存也不行。问顾客,有事进了水的。待机时有时候有有时候又没了。想找个电路图都没的下的。那位师兄弄过的。帮个忙。上个图纸来。

网友:
双核的机器。有没有NV系列的显卡哦。如果有显卡。估计是显卡的问题哦。用风枪加热一下。在试。如果亮肯定是显卡

网友:
有事进了水的???? 又是进了水的?  常规处理吧   烘干烘干

网友:
报下板号:

网友:
我想也是显卡的问题比较多点,如果不是顾客说是进了水的,我肯定是先做显卡的。明天再做一下显卡看看。 烘干?早就弄过的,一拆机就弄过的,没用的。

网友:
板号:ML  H94V  0
E253117

网友:
板号;6mb8f0现在好了,弄了NV系列的显卡也是那那,咋搞呀。又没的图纸,那个有的弄一张上来呀
急的很

网友:
显卡加热了,】吗?试试。

网友:
加了的,没用呀。还加了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