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稳压器的

楼主(2010-06-24):
请问达人,我看稳压器电流指示灯,每一个电流变化表示笔记本每个芯片加电正常,然后直至全部正常后进入系统开始工作。
那试问,按开机键以后电流变化有没有固定模式的,除了待机电流不同以外,其他的如南桥 内存 显卡 CPU等等,有没有固定的电流数值?

网友:
肯定没有固定的电流数值,芯片组的功能不同,功耗大小不一样,电流肯定不一样,内存大小不同,电流也不一样,CPU频率不同,功耗也同样不一样,电流自然也不一样。

网友:
这个你修多了自然明白了。

网友:
  没有一成不变的电流 即便是相同的cpu 内存 相同的芯片组 由于设计的厂家不同 电流也不同 我所见到最低能亮的电流0.5a就亮了 最高的我见过2-3安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