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卡要不要修

楼主(2010-06-24):
客户拿过来的显卡,很新,PCI-E的,看不到具体型号,正面有LF R51B  256M  ,背面贴纸为R51B-PD3P,在主板上检测不到它,主板报警,用PCI的显卡也测试不到它的存在,测VDDQ1。3V,FBVDDQ1。96V,另外5V有,核心型号为:Ati RV515,不知这板能不能修,想刷个BIOS,但不知是何型号,请大家帮忙看一看。谢谢!

网友:
没去修怎么知到能不能修呀,是什么核心的?

网友:
RV515是X1300
A卡你可以查GPU的GPIO外接电阻RV670以上大多数经过RN连接,RV515你可以直接重植GPU或重焊GPU来测试

网友:
没有品牌,没有型号,你怎么找到BIOS,我看还是不要修了

网友(点评):
这个卡和BIOS无关的

网友:
我看你先上返修台加焊一遍GPU和显存,测试一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楼主是不太想修。直接送到同行那能修好了赚个中间费修不好就算了反正也没费什么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