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0-06-24):
请教各位,一台机子,客户拿来是好的。说机器有病毒,里面的东西一概不要,拿过来分区装系统,现在一启机出现remove disk or other media and pree any key resalt,后来在BIOS里面能看到硬盘,使用MHDD,PQ,效率源之类的都发现不了硬盘,此硬盘是希捷的250G 7200.11的,会不会是固件坏了啊。现在没折了。用光驱引导能到光盘选项的界面,选择一项进行下一项操作时,就停到左上角的小光标就不向下走了。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你问下客户机子有没有摔过,上次我也遇到过这种事情,就是硬盘接口摔松了,最后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SATA硬盘模式没改?

网友:
建议用XP手动安装盘试着分区并重新格式化

网友:
先把BIOS复位   然后硬盘线拔插下 不行的话就换线试  硬盘电源接口也换一个   如果还不行用光盘(或U盘启动)进DOS工具扫描硬盘  (找不到在换其他系统碟)  如果还不行  就取下硬盘  挂到好的机子上看能不能用 基本上这套方案下来应该可以找出问题的所在了。   硬盘接口一般没摔过的  都不是表面接口的问题!    如不还有什么异象可以Q我 我们一起讨论  我也是初学者!QQ232312030  请注明   《电脑维修》

网友:
用光驱装下,全部格掉

网友:
你是不是插优盘了?如果插得话拔下来!

网友:
楼主很可能是插u盘了,插u盘后启动就是那种情况了。

网友:
拿盘到别的机上进PE 能认 的到吗?

网友:
一键分区区有没有反应。在BIOS里要仔细设置一下,设置为组合模式。

网友:
换个系统盘 数据线 试试

网友:
用DISKGEN试试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一个类似状况的硬盘了  很郁闷  在BIOS里可以看到硬盘 其它PE MHDD  SPFDISK等等的都找不到  把BIOS复位了 在把其它参数调好  但还是不行  电源 数据线也换过 还是不行  但是挂到别的机子上又可以了  在拿回去装上又不行  见鬼了  没有办法之下 无意间拿了一个装有安装版系统的光驱 装上      奇妙的事发生了   竟然安装好了   搞了半天还没弄明白是什么回事  但是确实弄好了 然后再用MHDD   PE  都可以了  一切正常!  见鬼了!

网友:
换一种安装盘看看

网友:
用U盘装
就 可以

网友:
试试在BIOS里把第一启动项调为硬盘启动,华硕的板这种问题不少

网友:
客户拿到原先买的店做保修,没一个小时,他拿回来说,原先的店弄好了。疑惑中,客户说是格式化时出的问题,郁闷中。

网友:
更换数据线试试

网友:
这是分区不当引起的,我用过这么多分区工具,多多少少有些问题,只要用fdisk或进入XP用磁盘管理来分是最好的。或者你用DOS下的工具重写主引导记录就可以了。

网友:
PE能引导启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