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电流1.3a 诊断卡跑49

楼主(2010-06-24):
如题:今天 收到一台  ibm t30 客户说有时能亮机,有时不行,之前有修过,拆机发现内存槽加焊过, 上电测试  电流1.3a 诊断卡跑49。不知道什么问题,请高手指教。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CPU也换个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就有可能是显卡虚焊了吧

网友:
内存换过了,没cpu代换,但intel的u极少坏的啦

网友:
跑49的话基本上是到显卡这一块了,加一下显卡吧,或者干脆取下来重新植个球,不过T30显卡上的显存是全封胶的,做的时候要小心点,温度稍高一点就BYEBYE了

网友:
49代码为显卡不过。

网友:
最好是显卡上面放高温胶

网友:
还是先量量显卡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再来做显卡

网友:
根据BGA设备而定,LZ怕做坏显卡,可把上部温度调低点。

网友:
上部温度调到200 下部温度调到380,结果显存爆锡了,555

网友:
时钟也有可能,我以前修过。可以试试看。

网友:
顯卡壞了 換一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