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嘉845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0-06-24):
触发无核心/无PG/,电源芯片采用TL494CN , 9脚:内部输出驱动管1的发射极 0v(好的有3V+)。) 10:内部输出驱动管2的发射极0v(好的有3V+)。12:Vcc 12v 。14:内部5v基准电压 5V。
该IC换过,无效。是什么原因造成9脚无电压从而不能驱动MOS管?

网友:
查外围的电阻还有就是两个三极管772  882

网友:
首先测量一下CPU供电的电感对地是短路了,然后再看看高低管的控制极对地是否短路了,如果都正常的话,换高低管看看。

网友:
2个三极是好的,我从另外一样的板子上换过来的。外围的电阻也检查了好久,感觉都是好的。。。

网友:
查芯片的外围电路,~~~~~

网友:
CPU供电的电感对地是短路的。高低管我也换过了。控制极对地没短路。

网友:
可能是CPU或北桥挂了

网友:
按下CPU底座试下,CPU底座如果空焊的话,也有可能导致CPU无供电

网友:
都试过了,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