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GCM5 V2 主板问题越来越怪

楼主(2010-06-24):
前几天发过一次贴,主板加电就断电,以为是CPU供电部分有问题才会这样,现在拔掉12V插头开机马上断电,如果按住开机按钮几秒钟能通电,但是按住开机键不松手主板就会有哒哒声好像继电器一开一合的声音,一会有电一会没电大约5秒钟就正常了,会不会是开机芯片MS-7G问题,还有北桥芯片电压怎么是1.5V,我查过LM358没有问题,CPU电压装假负载有0.5V,上真U没电压,RT8802A已经换过,RT9619A没有配件没换,

网友:
这种CPU供电方式,只采用一个RT9196A其它的PWM为过电阻接RT8802AVCC端
先查RT9619A 1脚BOOT 4脚VCC 3脚PWM 8脚5脚分别是高低驱动信号

网友:
RT9619A 1脚0V ,2脚 2.3V,3脚0V, 4脚11.5V,5 6 8脚0V, 7脚 0.4V,怀疑RT 9619A损坏,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块945的板子,也是不上4针电源,照样一开机马上断电,不跑码。对照一块好的板子测坏板,也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
  而且断电后测紫线的5伏电压正常,但绿线5V的电压也是低电平。由此可知是电源保护了。
  但问题是测了好多点。就是没有明显的短路。
唉。头痛死了。

网友:
1脚BOOT端电压不正常
查一下这脚到电源端的通路和元件
另外最好吧你的板子型号写上来
是MS-  这个型号

网友:
不知道是技术问题还是现在的板子出的故障怪了,手上也几块板子都是开机几秒就掉电的,不插四PIN就正常,换PWMIC也无果,MOS管也全更换,

网友:
北桥供电电压1.5V正常吗?会不会北桥电压不正常也有影响呢?

网友:
MSI有些板子是一开的时候会掉一次电,原因是自检,你再触发一次看一下
如果还是掉电,在掉电前测一下CPU电压有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