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杂牌845CPU不开机,时钟灯不亮,复位正常

楼主(2010-06-24):
客户把机拿过来的故障是加电保护。量了一下发现20PIN的12V和12PIN12V对地短路。根据经验。吹掉上下管安上好的。不短了。
安上CPU发现跑CO

核心电压1.58到1.64来回跳
诊断卡上时钟灯不亮。
点复位排针。诊断卡上的复位灯正常。
PCI    B16角电压1.6
AGP  B7角电      1.6

搞了一个晚上了没搞好,请高手指教。

真正不行的话我准备动北桥。

网友:
高手们快来呀,给点思路呀,

网友:
触发后直接档C0,CPU未工作(确保CPU要是好的)。
今天正好遇到一个478的,先刷下BIOS,无果。上带灯测试仪, 发现一个灯不亮。拿下CPU座上的白色外壳后,找到那个不亮的孔,用镊子拉拉,再夹夹。上电后,OK!

网友:
如果VCORE再1.58到1.64之间跳动
不正常
测MOS管G极电压是否稳定,如果G极电压也跳变,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换的管子在确定是好的!

网友:
上下管换的型号一样吗,不匹配也会影响电压点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管理也换过了。北桥也加焊了。南桥也加焊了。上下管也重新换过了。电压还是1.35。不跳了。现在只有怀疑BIOS,杂牌板,找不到那种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不跳变了,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南北桥都加焊了,只有刷下BIOS了。。杂牌板。